[新手园地] 今天学习遇到的几个问题,盼望都来看看。

楼主(2011-10-19):
一是编译的时候出现: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rvUART_Open (referred from hw_config.o).但是我已经包含都包含#include "Driver/DrvUART.h"了啊。问题没有解决。
二是用nulink调试的时候发现没有程序没有进入主程序,按F5就出现了:Program terminated! Please stop the debugger! 这是编译成功的程序啊?
问题没有解决。
三是用nulink调试后,实验板上的LDRAM的ISP是不是就没有了啊?
盼望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Undefined symbol DrvUART_Open 可能是你没有把 DrvUART.c加进去。
2、二是用nulink调试的时候发现没有程序没有进入主程序,可能是nulink没设置好。

其实你可以把调试的错误贴到google里,搜一下都能找到问题的。

楼主:
谢谢你!第一个是忘记加DrvUART.c
第二个,我就是这样设置的,keil模拟也是进不了。奇怪了啊!
这样设置不应该有错误啊

楼主:
最后这样解决的: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看到人家的不勾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头俺将这个问题请教酒鬼去

网友A:
我试一下先

网友A:
选不选那个微库都是可以进入main函数的,micro lib 到底是用来干啥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1973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