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同步规则模式,通道顺序配置问题

楼主(2011-10-19):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7,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8,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6,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首先可以这样配置吗?转换顺序是通道4-7-14-8-5-6-11-9吗?实际使用中,通道顺序为4-7-14-9-5-6-11-8

楼主:


网友A:
实际使用中的通道顺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
硬件测试结果发现有两个通道的数据保存的位置对换了,采用DMA方式保存转换结果

楼主:
如果按上面的配置方式,通道转换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4-9, 14-6, 5-8, 1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再多试几次,看看结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这么快就回复我了,呵呵

楼主:
问题找到了,ADC2外部触发没使能,ADC1和ADC2采用的是软件启动转换,导致ADC1、 ADC2 转换不同步,产生数据错位

网友B(2013-12-07):
请问,那为什么ADC1不需要使能外部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ADC2外部触发没使能,ADC1和ADC2采用的是软件启动转换,导致ADC1、 ADC2 转换不同步,产生数据 ...

请问,那为什么ADC1不需要使能外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