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问题~急啊

楼主(2011-10-19):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编译工具搞好了没有

网友B:
去看看MAKE文件吧

网友C:
LZ要静下心来分析那个错误的原因   然后具体找到是哪个文件夹哪一行出BUG了  这个估计得靠自己  你遇到的问题 高手也不一定碰到过

网友D:
打开对应目录下的makefile研究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无图无真相;
可能是没有配置就开始使用mak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