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真A1的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2011-10-19):
大家好,我对这个功放比较有兴趣,想要DIY一个,看了功率放大部分的图,仿真了下。
前天晚上仿真的时候还有还仿真到电压增益是10,昨天晚上就仿真电压增益就是1了。很奇怪。附件是电路图,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有电压增益是否为1,仿真软件用的时TINA-TI,TI的网站有下载是免费的。附件是电路图和仿真文件。可能有的人会说增益是(R25+R23)/R23,但这个增益也没仿真到,希望做过这个电路的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可能有的人会说增益是(R25+R23)/R23”
这只能在频率够高时才正确。
低频段(C13C14容抗够大时)电压增益确实应该为1。

楼主:
仿真的时候用得信号频率是1K的正弦波,容抗是1/(2pi*f*c)=100000/(2*pi*47*1000)=500/(47*pi)=3.4左右,这样容抗应该可以忽略,但仿真结果还是1,即使是10K的正弦波也是同样的结果,郁闷呀。您弄过这个电路吗?我想知道到是不是我仿真错了。频率到了1K增益不该是1?

楼主:
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换了multisim10仿真,没问题了,附件是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