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10V瓷片电容漏电流很大

楼主(2011-10-19):
如题,现在有在使用中发现个别10UF,10V瓷片电容漏电流达到了mA级别,并且有些通过烙铁重新焊接,漏电流可以明显变小,达到几十UA的样子,但明显还是超过正常的漏电流,还有个别的经过重新焊接,可以变好,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了解电流电容漏电流变大的原因?

网友A(点评):
哈喽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蟹蟹~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国巨的货,有直接短路的,现在还不知道原因,不过数量极少。
太阳诱电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C:
耐压达不到?
电源滤波的吗?有没有并 电解电容?

网友B:
没有并电解,电池应用,2倍电压降额,没想通。

楼主:
不是4楼说的原因,像我的话是直接接电池的,牌子好像是TDK的,应力作用导致损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C:
当然,市场上假货也很多的,有的是把低耐压的标签,换成高耐压的标签,

楼主:
3.6V的电池也可以吗?这个耐压也太坑爹了吧!

网友D:
确实有质量问题的,几乎都是山寨冒牌货,有时助焊剂使用不当也会有同样现象,比如使用了酸性助焊油,加热蒸发掉焊油自然绝缘电阻会上升。

楼主:
一般能发现电容的漏电流大,基本该电容使用在电池中,一样由于功耗大,导致电池使用寿命大大减短,才能被发现,在其他使用市电的情况下,则漏电流相对于电路实际功耗也比较小,基本无法发现!

网友E:
工艺的关系,磁层太薄了。大阻值电阻也一样,坏得多。

楼主:
焊接下,基本都有好了,想不明白,请楼上讲解下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F(2023-05-25):
这个情况吧

网友G:
你买的哪颗料,整盘?什么价?
板子PCB截个图看看
是否存在受力
SMT过程中工艺分析下?

网友H(2023-10-30):
可能是你电源的文波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