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keil4仿真出错

楼主(2011-10-19):
keil4仿真时出现如图示,点确定后要等约2分钟才能进行仿真。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win7系统,keil4.00**版file:///D:/11.png

楼主:
上传阅览时还有图片,怎么上传后没了,在此补上图示中文字
load of C:\keil\ARM\INC\  failed with Error 2 !

网友A:
是否用管理员模式进入???

vista和win7等非xp系统涉及到硬件访问的都最好不要直接点击运行。

楼主:
用管理员模式进入同样出现此问题。

网友B:
有的问题确实是不好排查   我建议你重装系统 重装软件 试试
之前我用matlab的时候就遇到个问题
就是我机子本来就不慢
编译的时候

慢的要死
重装软件不顶用    清理垃圾不顶用~

崩溃

重装系统
搞定

网友C:
太麻烦了

网友D(2011-12-23):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F:
这个说不好啊..

网友G:
2分钟出来后,看下是否有memory小窗口打开着,
并显示了不存在的地址空间。

如果是,关掉这个memory小窗口,重新进Keil调试一般是OK的。

网友H:
估计是你的电脑的问题,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