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影音发射,求指点

楼主:
看到的芯片上一共有三排字,分别是0234、0607、A09,这个块子邻发射天线,SSOP8封装,5、6脚均接地,有没有哪位知道它的信息,指点一下,附图,下面几张图应该是一种芯片,高人若知,请指点一二

网友A(2011-10-20):
拍得真清晰……:lol

网友A:
应该是RF功放的吧 具体什么型号不懂 呵呵

网友B:
先找到IC电源脚测试下电源。
用频谱仪测下辐射功率。
拆掉IC直接连通测试下功率。
估计是个PA,高频功放。

网友C(2013-02-22):
2.4G/5.8G无线模拟/数字音视频传输系统现已广泛应用于无线监控,实时图像监控系统,无线可视倒车,工业,医疗等行业。更多应用等待您的发现,深飞特做您坚强的后盾!
随时欢迎来电咨询定制个性化无线传输产品,何先生:0755-27805002,155-0759 9286;QQ:5527 6502 E-MAIL: kevin_sales@sunflytek.com

网友D:
应该是射频下来之后的PA,但是很难知道型号。

网友E:
如果该模块是用作发射,那可能是最后一级的PA,如果该模块是用来接收,那可能是最前一级的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