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器件

楼主(2011-10-19):
小弟之前用3CR3恒流管得到一1。7MA左右电流,现在这器件买不到了,哪位大侠能提供下替代的器件啊
急急急!!!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结型场效应管搭或者使用晶体管搭恒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稳定性不好,且这里最好恒流器件本身不要电流的损耗。。。。。。

网友B:
所有的两端恒流器件,本身都没有“电流的损耗”。
用结型场效应管搭的,就是两端恒流器件,而且可以适当选择管子,在指定的电流下为零温度系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一个1.7MA左右的稳定电流,且在实现恒流的情况下两端的管压降越越好,有什么可推荐的管子吗?

网友B:
楼主如果是做产品或者上批量,那还是要找稳流二极管,这样方便,一致性好。
如果是试验性质的,要求压降低,那可以用JFET加个电阻自己做,比如用2SK170,按以下电路:

其中电阻选390欧,试验不同的管子让电流达到1.7mA附近即可,这样温度系数近零,而且起始恒流电压大约0.7V。理论根据是,Vgs=Vp-0.66V为零温度系数点,而Id=Idss*(0.66/Vp)^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指点!确实是要批量用的,你提供的电路回头我试下,如果各个管子间参数相差比较大都需要调整那确实是麻烦的!另外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图,是一朋友指点的,不太明白他是怎么实现恒流的?

网友C:
上图画反了,Vout应该是第2脚,使用静态电流小于1mA的1.2V LDO,比如1117-adj即可。
恒流值为1.2V/R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指点!确实是要批量用的,你提供的电路回头我试下,如果各个管子间参数相差比较大都需要调整那确实是麻烦的!另外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图,是一朋友指点的,不太明白他是怎么实现恒流的?84171 ...
引用 楼主: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117.pdf
就是这个Datasheet里面第19页最下面那个图,我做过非常好用。
但是317要求静态电流5mA,也就是这个恒流源电流不能设计为小于5mA,所以你要换用静态电流小的类似的芯片。

网友:
用2个运放做,精度可以做得很高。网上有类似的电路图。成本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LM317就上图中的7130A-1这个器件,具体脚位我没有确定过,在网上查了下这是个小功率的三端稳压器,调节电阻R可以改变输出电流,能帮我分析下是怎么个原理吗?

网友B:
9楼电路如果接**确的话,的确可以恒流,原理是GND和OUT之间会维持3.0V的电压,而输出电流又包含了电阻的全部电流,因此有恒流作用:

不过,这种二端恒流期间不仅需要附加2个电容,更主要的是最小工作电压不可能小于3.0V。另外,HT7130的最高工作电压也就是24V,不要超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应该是这样接的,昨天查资料才知道原来三端稳压器都可以接成恒流的方式,无非效果,效率高低点。实在是难为情啊:$
另如此图中如你所说,2脚跟3脚间始终是保持3V左右电压,低于这个电压怕是不能恒流了,请问大侠是否有器件比7130有更低的工作电压?我这里VCC跟VOUT在实现恒流的情况下电压差越小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D:
低压的也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具体说下是什么器件吗?

网友B:
HT的低压的有2.1V的,仍然保持24V最高工作电压。
HT也有1.8V的甚至1.5V的,但最高工作电压低了,具体可以到HT的网站上看资料: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1.htm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E:
用LM334做个2端恒流源,压降大概1V,电流准确,没有离散性

楼主:
LM334的温漂厉害

网友E:
LM334估计温飘应该比FET或者恒流二极管低吧。

楼主:
我试了比FET的高,如之前大侠跟我说的2SK170除了一致怀差点,温漂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但334在不加补偿电路前温漂很厉害,可要加了补偿电路,它的低压性能也就不明显了,思来想去还是用7130了

网友F:
恒流二极管能买到的,价格贵而已

网友(2013-11-26):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代替3CR3恒流管,求高手解析,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