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系统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2011-10-19):
(无正文)

楼主:
当IO CTR_2 = 1,Q4工作,A _5为0,Q3工作,继电器线圈A_2 = 1;A_3 = A_5 = 0. C2的作用?

网友A:
用了继电器功耗再低也低不到那去

楼主:
继电器工作的时候,只是一个脉冲触发
我测试过一个同样两个IO控制一个继电器,静态功耗为40ua
开通或关闭继电器的脉冲宽度30MS左右

网友B:
继电器可能是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C:
使用脉冲的话,继电器应该就是磁保持的,与干黄继电器比,确实功耗是省很多的。不过该继电器的价格会比较贵。

楼主:
是的
使用的是schrack继电器,价格确实高
型号RT314F03
开关状态的转换是靠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完成的。

网友D:
磁保持继电器,小型的最长只需5ms的脉冲即可动作。价格也不一定很高,我做的这个测量扫描板,用了32个磁保持继电器,不用额外电源,只由万用表的VMC驱动,工作耗电不到0.5mA(3.5V-5V)

网友E:
肯定是磁保持继电器了。

楼主:
磁保持继电器和双稳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bistable ?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看来Lyjian还需要好好修炼下技术啊

网友G:
磁保持继电器和双稳态继电器一样的。

网友G:
图可以简化成一个三极管。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看来Lyjian还需要好好修炼下技术啊
引用 网友F:

技术肯定还是要好好修炼的。
不过这和这个继电器没什么关系,没接触过类似的应用,不知道这个东西很正常,这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H:
死要面子害自己啊!!!

网友A:
这是死要面子吗
你敢说你什么都知道

楼主:
以前我也认为继电器的线圈必须导通工作,才能由常闭跳到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