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带节点多了就通信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9):
目前我做了一个单片机产品,选用的485芯片是MAX487,理论上可以带128个,通过工控机232口接和鑫(hexin)的232转485转换头,连接我的单片机产品通讯距离均在20米内,波特率4800bps,采用的是0.75的双绞线不带屏蔽,当连接40个设备时,通讯还能正常,可当连接到48个时通讯就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了,有的节点始终通讯不上,有的节点时通,时不通,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我设计的问题?图中为我设计的电路。

网友A:
只保留一个节点的上下拉,全用电流太大,驱动困难

网友B:
注意终端电阻只能接在总线的两端,偏置电阻要根据200mV的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每点都用偏置电阻的话,其并联结果不能小于前述计算值。另外,232-485转换器本身也是有带载能力的,需要与总线上的节点数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已经考虑了这些方面,所以才得出如图所示的结果,请chunyang指教到底问题会出现在哪,你说的这些我都注意到了,目前唯一可怀疑的就是无源485转换器的带负载能力不行,另外我试过了,目前共带48个节点,有1~3个节点通过主机查询状态查询不上来(查询返回32个字节的数据,有时1个查询不上来,有时2个,有时3个,查询不上来的节点随机出现),其他节点正常,可主机对不正常的节点下发控制指令(约15个字节),不正常的节点能正常执行指令。如果我对任一个节点下发一个142字节左右的修改参数命令,则此节点瘫痪,无论下发任何指令都不响应,但当我剔除一半的节点后,无论下发任何指令,连接着的节点都能正常响应,以前通信不正常的节点也是如此,当我再把节点数恢复到48个,15个字节左右的通信又恢复正常,多字节的通信不正常,以前瘫痪的节点也恢复通信(指15字节及以下的指令可以正常响应,100多字节的指令下发后继续瘫痪),现在我确定不了问题症结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请专家帮忙分析一下,理清思路,谢谢。

网友B:
如果怀疑是转换器的问题,自己搭一个测试即可获知。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正如我怀疑的,普通的HEXIN转换头采用的485芯片是SP485不能带动100多个节点,更换转换器以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C(2011-11-21):
485产品联网的时候进行通信每一个3082的A B两端都需要添加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吗??我做的产品使用485通信的时候当使用波特率为4800的时候我的产品和别人的产品挂在总线上都正常通信,但是如果波特率是9600我的产品能正常通信,但是别人的产品通信不上,我的产品每一个都添加了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但是别人的产品没有添加上拉和下拉,我将我的上拉电阻都去掉了,所以产品都能够正常通信;

网友D(2012-06-18):
LZ更换的是485芯片吗?什么是HEXIN转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