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rintf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我用avr studio编译代码,实例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uchar j;
  char str[6]={0,0,0,0,0,0};
  double f=1.3245;
  uint  i=1234;
  sprintf(str,"%5.2f",f);

j=1;
i=2;
i=3;
DDRB=0XFF;
while(1);
}
我想得到的结果是" 1.32"    整数部分位数不足则补空格
可是结果却是"    ?",4个空格一个问号。
另外,我链接了libprintf_flt.a  libm.a
传递了link option:-Wl,-u,vfprint
可还是无用。
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也说一下啊

楼主:
link option还要传递-lprintf_flt和-lm。

网友B(2017-06-06):
你好,是这样子设置吗

楼主(2024-09-06):
可能是吧。你可以试试,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