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差动放大电路问题 求各路高手进

楼主(2011-10-19):
(无正文)

网友A:
U4D反馈接错了.

网友B:
U4B也反了。

楼主:
U4B和U4D图被我画反的了
电路没有连错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这个电路放大100倍输出会不稳定呢

网友C:
to LZ:

是振荡或漂移还是偏差?

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就可能是数毫伏。

网友D:
“电压很不稳定”的幅度及变化速率?
如果是缓慢变化,很可能是温度变化的影响。检查的方法是对芯片稍加热,看“不稳定”的幅度是否加大。

网友E:
如果要放大5mV左右的信号,建议精度高一些的运放比如OP07等仪表运放。LM324肯定不行,其输入失调电压就有3mV,电压不稳定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