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12864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我写了一个让12864液晶(带字库的)显示一行汉字的程序,然后把程序下进51单片机之后,液晶屏幕上左上角占屏幕四分之一的面积的地方没有显示任何东西,剩余的四分之三的面积显示的全是白点,之前用这个液晶屏下这个程序的时候是可以正常显示的,我检查了几遍连线,都没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液晶屏换掉了么?

请大家给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有点像液晶模块的问题,有条件换一块看下。

楼主:
嗯,应该是坏掉了,换了一块了

网友B:
肯定屏的部分控制线路断了,换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