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貌似与信号源输出阻抗有关?

楼主(2011-10-19):
信号源给两个mos管反向的方波,但是为什么用示波器测量两个G端电压,上管电压会被拉成给定幅值的一半呢?不理解,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此电原理图未免太简略了些。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想要干什么?

网友C:
看了,还是不明白在说啥,是我的理解能力太差呢,还是楼主表述的不够清楚啊!

楼主:
是这样的:信号源输出AB两路方波信号,高电平都为5V,低电平都为0V。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高电平5V,低电平0V,这没有问题,但是当把AB两路信号接到图上的两个G端,再用示波器观察,为什么上管的高电平就变成2.5V了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AB两路信号接到两个G端,其中接上管的信号高电平就有5V变成2.5V了?按照现在楼主提供的信息,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情况!

网友D:
看样子楼主想要实现反相器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MOS管必须是互补的,上面的是P沟道,下面的是N沟道。若用两个相同类型的MOS管,就可能出现高电平为2.5V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