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线风扇,四线风扇控制的一点疑问。

楼主:
要做的东西里面用到温控风扇,看了些资料,温控风扇分为三线的和四线的,其中三线风扇的三根线分别为电源、转速反馈信号和地,四线风扇的四根线为电源、PWM控制信号、转速反馈和地。三线风扇的温控方式为调节电源线上的电压,四线风扇的控制方式为调节PWM控制信号的占空比。三线风扇也可以用下图的方式实现PWM波占空比到电压的转换。
我对整体控制的流程理解如下:MCU检测当前温度及风扇转速,如果风扇转速低于当前温度对应值则调高PWM占空比,如果风扇转速高于当前温度对应值则调低PWM占空比。
我的疑问是既然是温度对应风扇转速,也就是PWM占空比的,为什么还要有转速检测呢?只检测温度,并且根据温度调节PWM占空比不久可以了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1-10-20):
转速检测用于显示电机的转速,也可以用于定速控制(这时控制量与温度无关,不是所有风扇都是用于降温的)。

楼主:
那这么说如果要做温控风扇用普通的二线风扇也可以啊。

网友B:
to 3L:

可以。

这样的话,虽然电机驱动是开环的,但通过温度环节总的说来还是个闭环系统。

楼主:
既然是用普通的二线风扇可以做到温度控制,为什么要加上3线、4控制呢?不解。

楼主:
我的理解是加了测速信号线是为了风扇的定速控制,但是只要确定了当前机器温度和风扇转速(也就是加在风扇两端的电压)这两者间的对应关系,不需要测定当前风扇转速啊,温度多高,就加多大电压,不久行了吗?

楼主:
还有一点问题,就是用MCU输出PWM波控制风扇是,加在风扇两端的电压总是要低于VCC,差距有3V左右,也就是说风扇不能达到最大转速,我用的电路是这样的。怎么解决风扇两端电压不能达到VCC这个问题呢?

网友C(2012-09-20):
在额定电压以上工作对风扇的寿命是有好处的,你可以查查风扇的寿命计算公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