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和固件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10-19):
请问驱动和固件是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A:
“驱动”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意为底层接近具体硬件负责相关控制和数据收发的软件模块。
“固件”则为固化在ROM中的软件模块,可以作为驱动的一部分。固件一般来说相对固定,除非做根本性的升级才可能重新写入(如果可以重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