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nb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这样的电路。
市售微型电压互感器(实际上是2mA:2mA电流互感器)价格并不贵,体积也不大,为什么不用?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我看过 北京新创四方电子的 兵字 互感器,价格是不贵,用起来相对安全很多,是不错的选择。
我想问下楼上,这个电路本身可能会有哪些隐患呢?我刚把论坛所有相关的帖子都找出来看了遍,大家有说电阻取样测量精度还算可以,但是问题说得多的就是不安全,有热地、冷地之分,对这块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B:
不隔离的肯定不安全!何况你就测了电压,电压相位也检测不了,所以我觉得不好
3# ouyangys

网友C:
数字功率计里一般采用非隔离的,运放差动放大的那种。由于前面的电阻很大(2只1M)、耐压很高,因此不会有危险,要知道老式验电笔后面的电阻就是1M的。
这种做法的优势,是直接、高精度、简单、低成本。我在本论坛贴过图。

楼主的“滤波”阶段,就只能是测试伪有效值了。

补个图,左边就是220V进线,中间电阻串是20个100k,D201是保护二极管(半桥),IC201及周边为差动放大器,也叫差分放大器,这样就把220V电压采集下来,后面转到真有效值电路进行转换。

网友A:
除安全问题之外,如果图中GND_A接了大地(可能通过人体接大地),测量结果还是准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