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的一些困惑(1)

楼主(2011-10-19):
打了酱油4年,被他上了4年,要找工作了,发现啥都不会。。:'(
电子专业这4年除了学了专业基础课,应用方向我主要学了FPGA/CPLD、51单片机、DSP、RAM 差不多了,基于此想请教各位大虾几点
(1). FPGA/CPLD、51单片机、DSP、RAM  四者在工程应用中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各自有什么优缺点?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
(2).设计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包括软件硬件),实际工作中成熟的流程有哪些?
(3).问2个今天笔试的问题:a.FPGA与CPLD的区别?
                                         b.哈佛结构与冯·诺伊曼结构的区别?

在此万分感激!跪求解答,最好有自己见解的!

楼主:
补充几点:专业基础课(电路分析,模电,数电,信号与系统等等)有哪些核心的知识点?笔试、面试会经常考的的?。。现在只能突击了,, :'( 好心的大哥哥们,帮帮忙 :Q

网友A:
"被他上了4年???",:lol

网友B:
哈佛结构与冯·诺伊曼结构的区别?
这个我也不懂,求解释

网友C:
电路分析是基础。
刚好在看FPGA。摘抄:
CPLD 是可编程逻辑器件(Complex Programable Logic Device)的简称,FPGA 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able Gate Array)的简称,两者的功能基本相同,变成等过程也基本相同,只是芯片内部的实现原理和结构略有不同。
CPLD 组合逻辑的功能很强,一个宏单元就可以分解十几个甚至 20-30 多个组合逻辑输入。而 FPGA 的一个 LUT 只能处理 4 输入的组合逻辑,因此,CPLD 适合用于设计译码等复杂组合逻辑。但FPGA 的制造工艺确定了 FPGA 芯片中包含的 LUT 和触发器的数量非常多,往往都是几千上万,CPLD 一般只能做到512个逻辑单元,而且如果用芯片价格除以逻辑单元数量,FPGA 的平均逻辑单元成本大大低于 CPLD。 所以如果设计中使用到大量触发器,例如设计一个复杂的时序逻辑,那么使用 FPGA 就是一个很好选择。一般的CPLD价格较低。

网友D:
冯诺依曼结构 程序和存储是公用一个物理地址,哈弗不是,所以哈弗运行更有效率。百度都有的。楼主学了这么多专业,如果真学的进去了,你就是牛人了!!

网友E:
1.  CPLD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FPGA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常用来做系统加密模块.
   51单片机较万能灵活,但深度不够,擅长于面向小型简单控制型设备产品.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以数字形式对信号进行采集、变换、滤波、估值、增强、压缩、识别等处理,以得到符合人们需要的信号形式。 应用于语音处理, 图像/图形等场合.
    ARM是一种32位高级精简指令集处理器,用于嵌入式系统设计。由于节能的特点,非常适用于移动通信领域,符合其主要设计目标为低成本、高性能、低耗电的特性。

2.  先了解需求,精度要求,成本要求等资讯 →
    做系统方案 →
    选择适用的mcu,传感器,驱动器 →
    关键部分做1:1的模拟工艺试验 →
    设计原理图 →
    编写应用程序 →
    画pcb板,制作样机 →
    在样机上调试程序 →
    若会用Pro/E,则连结构,模具也一并同步交替设计 →
    对周边器进行干涉检测 →
    修改设计 →
    完成正式样机 →
    交用户作功能确认 →
    准备量产的测试治具 →
    作EMC测试  →
    编写使用说明等技术资料 →
    等老板发红包

3. 去百度吧

楼主:
T叔,大爱.....:D  我在南京这边,来学校招聘都是软件方面企业,硬件企业少的可怜,要不就是要求很高招的人又少。。杯具

网友F:
我总觉得这些东西不用记,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G:
我总觉得这些东西不用记,搜一下就有了。
引用 网友F:

那么你面试的时候也这么跟人家说吧“这些东西没必要记住,用的时候上网搜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