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2C总线协议?

楼主(2011-10-19):
我要编写一个I2C master的控制程序,对于从机,除了有从机地址外还有内部的存储子地址,请问其读写模式是否跟读写E2PROM的格式是一样的,所用的器件(W83795)手册上并未说明是何种格式!或者哪位有这方面详细的资料可以分享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按照其标准协议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对于这款监控芯片,我希望能将控制信息写入其内部寄存器,也需要将不同的检测信息从不同的寄存器读出,应该要用到子地址吧,标准的我似乎没看到有子地址的命令模式,我看的是周立功的那个PDF!谢谢!

网友B:
多找些有关W83795的信息,格式应该是在W83795的资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啊。。。。悲催了

网友B:
看资料,寄存器的地址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寄存器地址是知道,但关于I2C总线的传输格式数据手册没说啊。。。。第一次写,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样的格式!悲催了~~

网友C:
谢谢tyw无私的贡献

网友D:
按4楼说的做

网友E:
正在学习i2c,谢谢tyw!

楼主:
回复 网友F:
tyw好久不见了。。。三克油!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