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用的USB芯片,关于USB程序下载到EEPROM问题,

楼主(2011-10-20):
我的USB外挂了一个128KB的EEPROM,当把程序下载到EEPROM中时,为什么USB上电后加载不了?
USB芯片I2C接口外挂的EEPEOM一定要是技术手册上规定大小的么?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24LC256没问题,再大的没试过。手册没讲。估计能到64K容量,因为它们都是16位地址。

楼主:
恩,估计是不行的 ,128K的是17位地址的,谢谢啊

网友B:
IIC文件保证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