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3.5毫米A/V插孔连接器

楼主(2011-10-20):
泰科电子日前推出了圆形3.5毫米 A/V插孔连接器。该技术使设计更加灵活,可根据客户具体要求进行定制。

网友A:
该技术采用灵活的平台设计,其3.5毫米A/V插孔分为不同版本:带卡圈或不带卡圈的(也就是外壳后面部分),长方形卡圈或圆形卡圈的,带开关或不带开关的,等等。

网友B:
其灵活性使该技术能够在许多客户项目上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用在消费/移动设备上,还可以应用到工业和汽车行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