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1-10-20):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和Q12一起构成一对上下“推挽”,即起上拉作用。

网友B:
好象有两个Q12

网友B:
我想Q26是起一个开关作用的,电路正常工作时,Q26是截止的,当Q12导通时,Q26也导通,从而保护Q1

网友A:
好象有两个Q12
引用 网友B:

指右面那个。

楼主:
没有了,是一个封装两三极管

网友C:
左Q12 和 右Q12是反相,-------U5的反相。。

Q26是一个动态偏置开关,

当右Q12导通时,只接R19----轻上拉,
当右Q12截止时,接R19//R2---重上拉。

楼主:
有个解释是"改善MOSFET的gate charge 特性,加速它turn off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