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协议

楼主(2011-10-20):
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使用的是LWIP协议栈,走的是MODBUS/TCP协议,要进行怎么样的测试才能确定我的TCP通信是稳定的,有经验的给些意见。我现在每天来就开着,下班时,由于要断电,只能关了。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直好好的,可以说明没问题了吗

网友A:
连续用大的数据包(例如500字节,甚至1200字节),多对单,持续通信,并且校验数据情况。最好多层交换机,而且线路要长点,特别是交换机到产品的线路,要50米、80米这样地测试。有时候段线路看不出来,线路一长,丢包率就上来了。

楼主:
我现在用大的数据包通讯时,只隔一个交换机,时间长了,会断线一下,然后又能连接的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ping:1400 字节 连续ping,modscan 10ms扫描一次,200字节,
ping显示错误:time out
modscan 错误: modbus message overrun,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