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usb批量传输数据 免驱

楼主(2011-10-20):
要求:传输200M数据,上位机保存数据,免驱  速度700~900k字节每秒。

如题,我想请教 stm32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设备 批量传输在pc端设计一个软件保存数据, 而且还是免驱动的 可以吗?

为了实现这个 我看了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法得到 可靠信息,希望我们的21ic能够给我帮助,真诚感谢。

网友A:
可以,PC端软件都不需要

楼主:
Simon21ic  你好 能够大概描述以下思路? 或者有类似的方案参考?  我是真的不懂应该如何进行  谢谢

网友B:
不可能免驱! 至少要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比如这个帖子中的讨论:https://bbs.21ic.com/icview-136752-1-1.html

楼主:
4# 香水城

楼主:
不可能免驱! 至少要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比如这个帖子中的讨论:https://bbs.21ic.com/icview-136752-1-1.html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版主 像我这种stm32向pc传输数据比较大 有200多M的,而且速度要要求700kB以上的,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是不是说只能 自定义usb设备 然后写驱动,安装驱动呢?  我找寻了好几天了 也没有个头绪,希望你能够解答 谢谢

网友B:
虚拟串口啊,我介绍的帖子你看了吗?

楼主: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用 MDK 提供的例子 \STM32F10xUSBLib\Demos\Mass_Storage
做一个利用内置ram或者flash的u盘,大概是几十k的容量就可以了。
采集回来的数据我们新建两个1k大小的文件保存在里面,然后我们上位机设计一个软件去读取这个u盘的文件。两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一个在采集回来存放,另外一个上位机读取。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行得通。现在的关键是 对于上位机的设计没有把握和信心,因为我只是初学的只懂得一些常用的接口事件处理。
我想知道 能不能够用vc++ 编写一个读取u盘文件的函数,如何读取,允许不?  各位大哥知道的话 告知我 谢谢。  ps:winhex 是如何实现的?那位可否告知??

网友A:
既然能想到用MSC了,那为什么 还需要上位机呢?

楼主:
虚拟串口啊,我介绍的帖子你看了吗?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仔细看了 你的介绍的帖子 虚拟串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老板额要求是尽可能用无驱的方式。所以我现在也尽可能寻找无驱的方式了。
版主你看 我上面说的msc的方式 可行吗?
我为什么要用上位机呢? 那是以为采集回来的数据是一边采集一边发送给pc的  有200M呢! 然而stm32芯片 枚举的U盘只有几十k ,所以必须要上位机 不停的收集 生成的文件里面的数据。 现在是不知道上位机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何入手?

楼主:
既然能想到用MSC了,那为什么 还需要上位机呢?
引用 网友A:

Simon21ic 谢谢你 我要在pc端设计上位机软件的原因: 采集回来的数据是一边采集一边发送给pc的  有200M! 然而stm32芯片 枚举的U盘只有几十k ,所以必须要上位机 不停的收集 生成的文件里面的数据。 现在是不知道上位机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何入手?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仔细看了 你的介绍的帖子 虚拟串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老板额要求是尽可能用无驱的方式。所以我现在也尽可能寻找无驱的方式了。
版主你看 我上面说的msc的方式 可行吗?
我为什么要用上位机呢? ...
引用 楼主:

使用MSC的想法基本行不通!

网友C:
虚拟成USB的MIC,上位机不装驱动,通过MIC拿数据

要用无驱的USB只有虚拟成现成的设备,比如U盘,光盘,声卡(不知道要不要),摄像头,虚拟成串口也需要一个inf文件。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设备上做**

网友A:
Simon21ic 谢谢你 我要在pc端设计上位机软件的原因: 采集回来的数据是一边采集一边发送给pc的  有200M! 然而stm32芯片 枚举的U盘只有几十k ,所以必须要上位机 不停的收集 生成的文件里面的数据。 现在是不知道 ...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行不通,Windows有缓冲的,你读取同一个文件,可能只有第一次是从实际存储介质中读取的。

楼主:
那看来我只能够 用安装驱动的方法了:dizzy:

网友D:
上位机不是自带了USB了吗?链接的时候肯定会自动识别的吧

网友A:
既然香版已经说了不行的,我就不告诉你具体方法了

楼主:
有个变通的办法不知道楼主可采用不
下位机做成composite device,一个U盘+一个bulkdevice
驱动放在U盘里
软件也放在U盘里

网友E:
不能免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我要打开或者安装上位机的时候 顺便能够把 要插入的USB设备的驱动一并安装 是这个意思吗? 这可行吗? 我不了解 请指教

楼主:
既然香版已经说了不行的,我就不告诉你具体方法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 Simon21ic大侠 是不是还有其他实现的方法? 我对USB这块不熟悉,麻烦你指教

楼主:
有个变通的办法不知道楼主可采用不
下位机做成composite device,一个U盘+一个bulkdevice
驱动放在U盘里
软件也放在U盘里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驱动放在枚举成功的u盘里面 如何插入电脑之后 驱动安装路径默认设在这个u盘安装,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方法不错, 我也看见过网上有人做成u盘和USB虚拟串口的方法,大概也就是你这个意思。 这个枚举成符合设备 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够 实现驱动自动安装,方法是不是允许可行,还有需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

楼主:
不能免驱
引用 网友E:

呵呵  用什么方法 能够实现 驱动自动安装?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 xp的设备驱动和win7的是不是 还有区别啊 ? :P

网友A:
已经发消息给你了,我可以提供一些免费支持
不过是有前提的,需要的话,可以详谈

网友F:
哈哈,我的EP968手持机就是用的usb bulk免驱!!!

网友F:
有个变通的办法不知道楼主可采用不
下位机做成composite device,一个U盘+一个bulkdevice
驱动放在U盘里
软件也放在U盘里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是cypress的专利。
我也有个类似的专利在审查中

网友C:
有些銀行的U盾就是用的这样的方法,虚拟出一个光驱,自动播放安装驱动。然后自动转到指定网页

网友A:
什么时候去看一下我的方法是否可以也申请个专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mon21ic 大侠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个设备免驱的目的,老实说我已经找了两周的时间了,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希望你能够给我指导,谢谢

楼主:
这个方法是cypress的专利。
我也有个类似的专利在审查中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向请教如果stm32做成composite device 之后 如何实现数据传输? 上位机是用什么方式访问设备发出来的数据呢? 有没有类似的参考资料? 谢谢你

楼主:
有些銀行的U盾就是用的这样的方法,虚拟出一个光驱,自动播放安装驱动。然后自动转到指定网页
引用 网友C:

呵呵 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如何实现,银行的u盾 是虚拟光驱吗?下午找一个来看看,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网友A:
已发消息,具体qq聊吧

楼主:
已发消息,具体qq聊吧
引用 网友A:

已经回复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以太网传输, 这样做的特点如下:
1. 勉驱动;
2. 速度快; 实现700KByte/s 很轻松
3. 电路比USB复杂一点,成本高一些

楼主:
可以考虑使用以太网传输, 这样做的特点如下:
1. 勉驱动;
2. 速度快; 实现700KByte/s 很轻松
3. 电路比USB复杂一点,成本高一些
引用 网友G:

呵呵 以太网我不了解 可能对我现在这个不太实际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G:
其实 USB的协议比以太网的基本协议来得复杂些。

网友H(2020-05-08):
请教楼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了吗,我最近也在找相关的资料。也是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