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疑惑?

楼主(2011-10-20):
我用了一个ADI视频DA器件,电源模拟部分(包括PLL)用3.3V同过一个磁珠做个隔离,本来的用意是希望能高频滤波,没想到加上这个磁珠反尔出现问题,图像出现噪点,但去掉直连是没问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那个“磁珠”只管3.3V处的噪声,而管不到A3.3V处的自身噪声(由负载电流波动而致)。

楼主:
A3.3V自身噪声怎么处理?我在芯片电源管脚都已布置了小电容,难道没有磁珠的情况下,A3.3V的自身噪声就消失了吗?

网友A:
to 3L:

如果3.3V处够稳(从现象看如此),则根本无需加磁珠。你的这种滤波电路多用于负载小且电流稳定的场合,如作为电压基准。

“难道没有磁珠的情况下,A3.3V的自身噪声就消失了吗?”

那是因为电源内阻很小,相当于并了个很大的电容。

网友B:
如果加大电容容值,是否噪点消失

网友B:
按照100uF/A来估算个电容容值的最小值?

网友A:
to LZ:

这要看电流纹波有多大。另外,有点怀疑那个“磁珠”,查一下其电阻是多少。

不过既然拿掉就没事了,那就不用就是了。东西不是越多越好的。

楼主:
新情况
47UF原先我的用的是无极电容,现在更换成钽电容又好了,钽电容还又不能太大,太大也会出问题
难道无极和有极电容区别很大吗?

网友B:
钽电容还又不能太大,太大也会出问题
太大出什么问题?

原先我的用的是无极电容?

是不是47uf的?

网友B:
楼主回来总结一下帖子,大家共同进步撒

网友C:
一种猜测:如果A3.3V处消耗的电流很大,波动也大的话,会造成磁珠的电感呈反激状态(反激这个词不知合不合适)。
假定流过磁珠的电流突然增大,再迅速减小,则会导致磁珠上产生一个电动势叠加在3.3V上,造成A3.3V波动。
对于这种情况就应像 2L和4L的HWM大大 所说那样去掉磁珠。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但没搞明白磁珠的影响在哪里?或许不是磁珠的事,我把47UF无极电容换成10UF的钽电容也能好!难道是电容的阻抗造成的?

网友D(2013-06-16):
我也碰到用磁珠隔离数字模拟地,反而影响(增大)电源的纹波,去掉就好了,但是没有弄清楚原因,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