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不进入中断

楼主(2011-10-20):
不知道怎么回事,相应的中断允许位都置了,波特率也置了。就是不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关键是设置对没有

楼主:
关键是设置对没有
引用 网友A:

设置我都看了一遍是正确的,我也打了断点。
SCON0     = 0x50;//
EA = 1;
En485 = 1;//允许发送
ES0 = 1;//串口中断使能
SBUF0 = 0x68;
在这句后面打了断点,发现,中断标志是0,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位机串口也没有收数据。

网友B:
那个叉叉要允许串口连到硬件

楼主:
刚又试了一遍,发现数据没有写入缓冲区,缓冲区的值还是0不是0x68。

楼主:
那个叉叉要允许串口连到硬件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点吗?什么叉叉啊?

网友B:
XBR0,XBR1,C8051F的串口这里需要设置一下,波特率发生器之类的先不管。楼主还是去新华龙下载一个设置工具吧,否则真的不大容易把这片子使唤好

网友A:
SBUF其实是两个SFR,读的是接收,写的是发送
先使能外设的IO,还要写相应的中断程序
建议先关闭中断试试
EA = 0;
ES = 0;
TI = 0;
SBUF = 0x55;
while(!TI);
TI = 0;
_nop_(); // 能运行到这里说明正常

网友A:
具体型号是什么,帮你配置一下

楼主:
具体型号是什么,帮你配置一下
引用 网友A:

C8051F310 谢谢了

网友A:
上图,上文件

楼主:
上图,上文件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有QQ没?这个C8051F第一次接触,很多不懂的,因为这个项目要用到,所以很多不懂的地方不能及时的得到解答。

网友A:
用配置向导
其次要认真将手册多看几遍
虽说这芯片也是51,但模块众多,光个时钟就够复杂的,只能花时间了,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用配置向导
其次要认真将手册多看几遍
虽说这芯片也是51,但模块众多,光个时钟就够复杂的,只能花时间了,没有其它办法
引用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了,只有自己慢慢看了。

楼主:
顶5楼
引用 网友C:

不用顶了,我知道说得很白痴,但是不懂就是不懂。

网友D:
找芯片厂商提供的例子是最快捷的途径

网友E:
我竟然连不上芯片,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