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来看看这电路,NMOS为何会烧

楼主(2011-10-20):
[localimg=180,128]1[/localimg]原理图中B到MOS_DRIVE3和MOS_DRIVE4所经历的电路与红色框中的电路一模一样,电路中的A和B输入55kHZ~75KHZ占空比为50%/5V频率变化的方波,通过调节DA输出电压来调节MOS_DRIVE1~MOS_DRIVE4输出方波的电压在0~7.5V间变化,而控制Q1~Q4的开关导通程度,这样来调节功率。Q1和Q2同相并联、Q3和Q4同相并联是为了增大电流。
[localimg=180,128]1[/localimg]
问题:为什么Q1到Q4老是有管子烧?具体什么原因?小弟不才,请各路高手帮忙解释下什么原因,如何改进可以不烧管?
[localimg=180,128]1[/localimg]

网友A:
驱动 MOS_DRIVE1~4 的电路有问题,不能实现开关快速关断。导致开关损坏太大而过热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