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来看看这电路,NMOS为何会烧

楼主:
原理图中B到MOS_DRIVE3和MOS_DRIVE4所经历的电路与红色框中的电路一模一样,电路中的A和B输入55kHZ~75KHZ占空比为50%/5V频率变化的方波,通过调节DA输出电压来调节MOS_DRIVE1~MOS_DRIVE4输出方波的电压在0~7.5V间变化,而控制Q1~Q4的开关导通程度,这样来调节功率。Q1和Q2同相并联、Q3和Q4同相并联是为了增大电流。

问题:为什么Q1到Q4老是有管子烧?具体什么原因?小弟不才,请各路高手帮忙解释下什么原因,如何改进可以不烧管?

网友A(2011-10-20):
“通过调节DA输出电压来调节MOS_DRIVE1~MOS_DRIVE4输出方波的电压……而控制Q1~Q4的开关导通程度”
这样控制,四支管子是工作于线性状态,功耗可能相当大,过热而损坏。

电路设计很怪。射极输出用近似恒流源供电,续流30A的IRFP250却使用1N4148这样的小二极管,驱动没有死区时间……
不明白楼主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楼主:
变压器的副边是驱动一个陶瓷超声换能器,把他设计成驱动方波电压可以改变的方式
只是想改变导通程度来控制功率,改变功率倒是达到目的了,但是四个Q发热很大,
电路用IRFP250只是想减小发热,但结果还是热,而且还很容易烧。可能就是您说的没有完全导通过热烧的。驱动陶瓷换能器占空比不能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改变输出功率?或者在此电路基础上如何改进可以不烧管?‌目的就是想改变输出功率。麻烦maychang帮个忙!

网友A:
如果驱动陶瓷换能器不允许改变占空比,那么Q1~Q4应该工作于开关状态,另将图中48V电源电压改成可调的电压。这个可调电源电压较低时输出功率就会减小。可调电源,可以用普通的开关电源实现,具体实现电路应该根据你的要求选择。这样可以大为减少发热。

楼主:
maychang,多谢您的回复,我接下来就用您提供的方法试验,用大功率可调开关电源来做。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下:
1,D1和D2是否应该再串联一个大电阻防止二极管反相击穿后爆管?
2,前面的NMOS驱动电路是否合理?一般IRFP250的栅极开关驱动电压多少V最为合适?如何设计死区时间?
多谢maychang了!

网友A:
5楼:
D1D2在频率较低时可以不用,靠功率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即可。频率高时,应该使用高速二极管。就你的电源电压而言,可以使用萧特基二极管。
驱动电路非常不合理。
IRFP250驱动电压,保险起见,低电平不应高于1V,高电平应该10V左右,电源电压12V正合适。
考虑到四支功率MOS管开关工作而不是如原来的线性工作,使用带同步输入端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SG3525可能比较合适,死区时间可以调整。但SG3525输出对并联的两管IRFP250恐怕有些小,可以加一级互补小功率管构成的射极跟随器。

顺便说一句:这是推挽电路,若电路不对称则可能造成变压器偏磁。这可以在变压器铁心中加个小气隙来解决。

楼主:
太谢谢maychang了,我准备深入研究下你说的这几条,哈哈哈,,,谢谢啦

网友B:
我不明白换能器为什么不能改占空比。

楼主:
我觉得这里改变真空比不太好吧,如果让换能器达到最大效率?

网友C(2012-02-12):
占空比不能变,那么应该讲管子打开或关断,不要弄个50的占空比

如果要弄个50%的占空比比,也要使MOS工作在开与 关2种状态,不要弄成一个放大状态

楼主说明一下需求,然后贴清楚点的图,这样大家的建议更有效

网友D:
楼主用方波控制恒流源的方式驱动MOS的方案有点不妥,MOS没有被充分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