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A0832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各位大虾,本人是菜鸟,使用DA0832时有些问题向各位求教:handshake

想要实现的是LED小灯由暗变到最亮,但是通电后小灯只是亮着没有变化,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口的电压是2v。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

C代码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sbit wr=P2^1;

void delay()
{
int b,c;
for(c=0;c<2;c++)
{
b=19000;
while(b--);
}
}

void main()
{
    uchar a;
    cs=0;
    wr=0;
while(1)
      {
    P0=a;
    a++;
    delay();
   }

}

网友A:
DAC0832的18脚该高电平,

网友A:
然后调低

楼主:
是不是WR2先给高电平,然后在传送数字量之前让它变为低电平?

网友A:
while(1)
      {
    P0=a;
    a++;
    delay();
   }

你的a大于255后该清零

网友A:
还有你的延时,你计算下,太快了,你肉眼看不出来变化的。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A:
两个侧重点:1、计算你的延时。2、你的dac0832电路搭建最好基于datasheet给出的参考图,参考图在输出时是加了反馈,而且带负载能力也搞很多!!!
感觉自己说的混乱了!!!

楼主:
谢谢,现在控制的LED灯可以一闪一闪的了,只是好像不是越来越增亮,是按着它自己的规律在闪,我试了一下,输入0xff时本来应该最亮,可是LED灯却不亮,输入0x00时应该不亮,这时LED灯又亮,纠结。。。

LED灯一头接0832的输出,一头接地,没有接运放;请问脚20的电压要接多大?我接的是5v,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