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连接FLASH问题

楼主(2011-10-20):
6455的EMIF地址总线是20位的,假设我要外接地址总线为26位地址总线的FLASH(如S29GL01GP )FLASH的高位地址怎么连接呢?我参考别人的电路 有人是把高位地址先连接到CPLD上,低位地址线a[0:19]连接到DSP上,我怀疑这个电路不能工作(高位不能正常使用),因为DSP和cpld很难同步,大家的高见呢

网友A:
这中电路在TI的开发板上很常见。

也可以使用GPIO来控制高位地址,需要注意这些GPIO一定要在外部加下拉电阻(DSP复位后为FLASH提供默认的高位地址);
之后DSP访问FALSH,需要设置GPIO来选择FLASH的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