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疑问和不解

楼主(2011-10-20):
半导体掺入五价元素硼后会产生自由电子·自由电子可以移动
但是掺入三价磷后会产生空穴,怎么说空穴也能移动呢?
空穴是吸引电子的,那么电子移动不是跟掺入五价元素后的移动方向一样吗?
还有为什么要在PN结的结合处产生不能移动的离子?
离子真的就不能移动吗?

楼主:
还有外加正电压后空间电荷区浓度加大·
复合成的离子不就是增多?那么空间电荷区应该变宽啊·

网友A:
:sleepy:空穴本质不能移动,但是周围电子过来填补空穴的话在电子的原来位置产生了新的空穴,看上去就像空穴在移动一样。

网友B:
这里的空穴移动是一种相对运动。

网友C:
空穴的移动是相对的,电子移走后,留下空穴,所以电子和空穴的移动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D:
半导体掺入五价元素硼后会产生自由电子·自由电子可以移动
但是掺入三价磷后会产生空穴,怎么说空穴也能移动呢?

(1)、相对论。
你坐在车公交车,在车上看到一个公交站,向你走来了。其实是你向公交站走去了
这你,你就好比电子,而那个公交站就好比一个空穴。

空穴是吸引电子的,那么电子移动不是跟掺入五价元素后的移动方向一样吗?
还有为什么要在PN结的结合处产生不能移动的离子?

(2)这里就学感觉就是学原子结构中讲的一样,
离子就相当于多得电子(或失去电子的)质子样。只有电子能在不同质子间移动。

离子真的就不能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