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版主,各位大师们现身吧!

楼主(2011-10-20):
几个比较小的贴片的器件电路,不知道是什么,哪位见过的话帮个忙,小弟万分感激了!
印字:E3,5个脚;
印字:AADD,6个脚;
印字:B3A,5个脚;
印字:R8,8个脚,上面还有个三角符号(AD标志)。

感谢T叔的热情帮助,除了AD公司R8(也可能是RB)外,其他的貌似找到了。我还是想请教哪位用过R8(RB)这个芯片。

楼主:
见过的说一下啊,急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T叔,查不到啊,能查到的不大符合。
接着等!

网友A:
你在BAIDU上搜,如:AADD你在上边找,找的到。。。。。。

网友B:
至少说下,封装名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是贴片的小封装,之前没接触过这么小的集成电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