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推挽结构的IO口短路,多久会烧?

楼主(2011-10-20):
短路之后,比如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为什么这么问呢?是因为现在有些人为了节约成本把所有的灯跟按键全部挂在同一组I/O矩阵上,一个限流电阻都没有,如果2个按键同时按就相当于I/O短路.

网友A:
这个取决于具体芯片的设计
有些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坏

网友B:
一流大厂的芯片都有一定的保护功能,可能长时间也未必就一定会烧掉。

网友C:
TTL 肯定不坏。cmos 的要具体分析了

楼主:
那这么说来这种省略限流电阻的设计还是不太可靠了

网友D:
没有具体的电路和软件,这个不好说
不一定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E:
那这么说来这种省略限流电阻的设计还是不太可靠了
引用 楼主:

不见得是省电阻,现在一个电阻只有几厘钱,售后人工贵啊,犯不着吧。也许人家设计的好,不会出现短路,也许是根本没注意到会短路。

网友F:
有个电路图就能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