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定时器控制ADC采集做FFT请教

楼主(2011-10-20):
最近在整FFT,现在想用库做256点的FFT,
可ADC采集这块有点迷茫。。
就是怎么让ADC在一个周期内采集256个点
用定时器定时的这个时间怎么算?
比如我要采集一个最大频率22KHz的信号。。
根据采样定理,ADC的采样频率至少要两倍的信号最大频率,也就是22K*2=44KHz
然后还有个AD的总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2.5个周期。。
然后我就不晓得这些东西怎么联系到一起了。。。:L
望各位能指点下迷津。。。

网友A:
如果用内部ADC可以这么做: 定时器触发ADC采样,DMA传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就是准备这样做的,但是定时器定多长时间,和ADC 的采样周期这些关系是什么样的。。
脑子里都没概念,朋友可以讲讲不?

楼主:
是不是我这问题问的太菜了?都不愿意回答?:L

网友B:
看用ADC和DMA的例子就明白怎么样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迷糊,假设我做256点FFT。
采样率是44K。
则采样256点需要256/44k=5.8ms
定时器定的时间与这个时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C:
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告诉你了对你不好。
库的例子里面有TIMTrigger_AutoInjection,你自己看看吧,要是实在理解不了,把一个IO口做标志,开始采样和结束都反转一下,用示波器看看时间吧。

网友D(2011-11-27):
定时器的时间,和这个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E(2012-02-01):
定时器是用来触发AD采样的。。。

网友F:
定时器触发+DMA

网友G(2012-09-06):
请问楼主STM32用定时器控制ADC采集做FFT,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准备也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