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物权法撒旦法

楼主(2011-10-20):
的过分撒旦法啊恶趣味艾丝凡

网友A:
去掉所有注释,插入无用的常数,转条多采用间接指针方式。这样一来,恐怕会把自己都给绕进去的。所以,建议别去那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软件能把程序转成间接寻址吗?

网友B:
3楼:
HWM已经说了,“建议别去那么做”。
要是你自己手动把所有直接寻址改成间接寻址都办不到,那么很可能没有注释的源程序放两个月之后自己就绕进去了,不知道当初是要干什么。

真要降低汇编可读性,还可以写一堆子程序。这些子程序写得很正规,开始时入栈使用到的寄存器,结束时恢复,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干,只是把数据“与”了再“或”,其实没有任何地方用这些数据。
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调用这些子程序,反正这些子程序什么都不做。你的代码长度肯定增加很多,增加到十倍不成问题,执行起来速度也很慢。
不过,建议你别这么干。

网友C:
布陷阱,把双字节指令的跳转地址作为数据块的第一个单元,即这个字节既作地址,又作数据,这样反汇编就头晕了,哈哈.

网友B:
老tyw兄可能看错了。
楼主要的是“增加别人看懂的难度”,应该是别人拿到源程序也看不明白,不是增加反汇编的难度。

网友C:
哈哈,我还以为是要提防别人仿造呢.

楼主:
爱死大武当安全

网友A:
to 8L:

单靠一段程序建立起来的技术壁垒是相当脆弱的。

楼主:
阿斯顿adware打大洼

楼主:
阿什顿埃韦顿阿达

网友D:
写一个极烂的ASM程序即可,新手看不懂,老手不愿意看。;P:L

网友B:
yewuyi 也没有搞清楚。
楼主用C写程序,但“转换到汇编”,“给别人的代码是汇编”。
估计楼主根本不会使用汇编写程序,想写个“极烂的”汇编也写不出来。

楼主:
奥斯丁阿伟大时代adware打算的

网友E:
10k,没有注释的汇编,一般人都已经晕了。

网友D:
yewuyi 也没有搞清楚。
楼主用C写程序,但“转换到汇编”,“给别人的代码是汇编”。
估计楼主根本不会使用汇编写程序,想写个“极烂的”汇编也写不出来。 ...
引用 网友B:

那也可以,在C中写大量的无用代码,现在的编译器和IDE多数都支持ASM格式输出,直接导出那个文件即可。

网友F:
单段程序也是很脆弱

网友G:
模糊代码?

网友B:
14楼:
用C写,编译成HEX,再转成汇编,那是反汇编。反汇编的结果必定没有任何注释,已经够看一阵子,不是汇编老手看不懂。

“汇编程序大小是10k”
如果是反汇编得到的源程序,这可没多大。

“还有就是写很多子程序的话要在main中间调用才能达到效果吗?”
我在4楼已经说过了。
要想写得“烂”,函数里面套函数。

楼主应该注意16楼 yewuyi 回复。

汇编高手写出来的程序,是很难反汇编的。这方面 Hotpower 有他独到之处,不过恐怕你还学不来。

网友H:
^_^,版权保护,可以不用正常思维去编写~

网友I:
在程序中插入一些无用的变量,操作一些无用的数据 寄存器!!

楼主:
19# maychang 我学得来,只要说清楚方法

网友B:
22楼:
那就去向Hotpower请教吧。

网友D:
19# maychang  我学得来,只要说清楚方法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清楚’可就麻烦了。

;P ,‘说清楚’是需要看目标对象的,和一个大学教授说100*100的问题,只需要0.01秒就清楚了,和儿童谈这个问题就麻烦了。。。:L

网友J:
一个没试过的办法,
提高优化等级,编译器会搞好多交叉优化,有得晕。

网友K:
楼主想法的意义不大,反汇编得到的代码本身就很难读懂,当然有人有能力读,但高手不屑于干这种事,纯属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俺答应给客户源代码的话,那就给带有完整注释的代码,而且可读性很好,不给那就不给,没什么好说的,不玩这些没用的虚招。

楼主:
阿斯达阿达无定法打算

网友L:
最简单的做法是写一个大的分支程序,比如100个分支,然后各个分支程序再衍生100个分支。100X100,很好,一般人就头晕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K:

我现在的处境是没谈过价格,准备先给人家源码。开发一个2轮自平衡车的软件大概能拿到多少钱?
引用 楼主:

别干乱码这事了,有这时间,可以做其它很多事了。

网友N:
春阳大哥说得好,给就给好的,欢迎仿照,这个度量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