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不懂,燃气热水器怎么做到那么省电的?

楼主(2011-10-20):
家里现在用的热水器很旧了,二节电池要用N个月,要完成点火,电磁阀通断控制,水温检测LED数码显示,......(应该还有些安全上的功能吧)用我玩过几年单片机的经验来说,要做到这么多功能,还要这么省电,我是做不出来了

网友A:
貌似要接市电的吧……我们现在用的是直接插在市电上的……

楼主:
接市电的,那是强排式的,里面有个风机
我上面说的是烟道式

网友B:
“烟道式”该淘汰了。

楼主:
跑题了,跑题了,主要是想知道,低功耗的设计问题,人家是怎么省电的?

网友C:
估计肯定是接市电的,电池只负责点火

网友D:
跑题了,跑题了,主要是想知道,低功耗的设计问题,人家是怎么省电的?
引用 网友E:

其实热水器没咋注意低功耗,大号电池容量大概8AH,你自己算下每天使用的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F:
点火只是瞬间功耗,电磁阀是自锁的,LED显示也仅在工作时耗电,而一号电池的容量可不小。

网友E:
其实热水器没咋注意低功耗,大号电池容量大概8AH,你自己算下每天使用的时间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D:

那有这么大的容量的1号电池

网友E:
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有这么大的
GP的1号电池13AUP差不多有11AH
不过市面上卖大部分1号电池只有3~5AH

网友D:
那有这么大的容量的1号电池
引用 网友E:

嘿嘿,偶搞三表的,你还怀疑偶呀。

网友A:
可能里面装了个燃气发电机,嘿嘿嘿~~~~~~~~~

如果气阀是自锁的,用着用着没电了岂不是会有漏气的危险?

网友D:
阀门不自锁,掉电就关的,维持电流很小。

网友G:
出了LED显示,其它都不是问题,LED具体怎么显示就不清楚了,能否上个图片?

低功耗设计是系统工程,非MCU本身功耗就能完全决定。

网友D:
出了LED显示,其它都不是问题,LED具体怎么显示就不清楚了,能否上个图片?

低功耗设计是系统工程,非MCU本身功耗就能完全决定。
引用 网友G:

要么是LCD楼主看错了,要么就是2个数码管而已,动态扫描,要不了几个电流的。我们产品里有用电池点背光LCD的。

网友H:
点火是一次性的,点着就断电了(有检测),电磁阀是双线圈的,吸合就换保持线圈通电。

楼主:
1、确实是LED的,2位8段;
2、温度显示应该是有ADC或者MCU,温度响应比较慢,有可能是直接驱动显示的ADC(类似万用表用的ADC);
3、电磁阀查了下资料,应该是双线圈,吸和/维持线圈电阻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