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和M4对比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0-20):
M3有些型号的LDO的电容只是一些简单的要求,比如在1.0uf-3.0uf之间就可以。M4的要求不光容值,还有ESR、ESL,inrush current等。一般的Ceramic Capacitor并没有提供这些参数,包括一些品牌的电容。是不是要满足M4的要求,就要选别的类型的电容?

网友A:
这个很复杂啊

网友B:
还没有用过M4的人飘过

网友C:
M3有些型号的LDO的电容只是一些简单的要求,比如在1.0uf-3.0uf之间就可以。M4的要求不光容值,还有ESR、ESL,inrush current等。一般的Ceramic Capacitor并没有提供这些参数,包括一些品牌的电容。是不是要满足M4的 ...
引用 楼主:

是指LM4F对LDO的电容有ESR、ESL,inrush current等 的要求吗?
似乎要求有些过了

网友D:
要求确实有点高

网友E:
对于我这样的菜鸟来说,更难了。

网友F:
我都末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