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线收发模块,你们用过的,知道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1-10-20):
我现在用这个无线,遇到距离太近了。10米左右,这距离太近了。卖家说不用天线能达到20米。唉这20米的水分太重了。
不知道你们用过的距离达到了多少啊

网友A:
超再生接收板用直流供电试.一般4~50米没问题

网友B:
好像很多摩托车防盗就这个做的 蛮远的嘛。二三十米随便玩

网友C:
以前公司用的卷帘门控制也是这个,蛮远的,在楼上按下,一楼的大门有时候按下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我用单片机就收遥控器传过来的信号。也就只有15米左右了。不知道是我用得不正确还是他得这模块性能不好啊。我们实现的功能是用遥控器来能在最远25米左右能调节我单片机的PWM输出。 还请各位能介绍一款这样的模块啊

网友A:
单片机给接收模块供电时串一级LC滤波及稳压

网友D:
单片机的晶振用2-4MHZ.  降低谐波干扰.
可以提高接收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