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宏赋值

楼主(2011-10-20):
现有一个宏地址  #define  PL_COUNT  (0x12)        现我要给寄存器PL_COUNT赋值,比如赋值0x14~~         应该怎么做,我是用C语言写C8051340这个芯片

网友A:
在此, PL_COUNT不是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常量,即(0x12)

楼主:
PL_COUNT是一个寄存器~~    我知道这个寄存器位置,那我现在应该怎么给他赋值

网友B:
不知道LZ是否想要的是这个
#define mequ(x)  PL_COUNT = (x)

mequ(0x14); // PL_COUNT = 0x14

楼主:
我现在在C8051来检测振动传感器~~    我知道它的产生中断的寄存器PL_COUNT及它的地址0x12,那么我现在应该怎样写寄存器PL_COUNT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吧,我需要给寄存器赋值~~我直接这样赋值  PL_COUNT=0X14  ,但是提示错误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程序贴出来,你这样赋值没问题的。

网友D:
估计是这样的,楼主缺了个东西。
sfr PL  = 0x10;
#define  PL_COUNT  (0x12)
那么可以 PL_COUNT  =  0x14;

或者*(unsigned char *)PL_COUNT = 0x14;

不猜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吧,我需要给寄存器赋值~~我直接这样赋值  PL_COUNT=0X14  ,但是提示错误
引用 楼主:

看来基本是菜鸟
把相应的头文件加入即可

PL_COUNT=0X14

楼主:
我是菜鸟~~我搞错了,不好意思i,我是用MCU的2个引脚模拟I2C,  所以外设的传感器~的寄存器的值应该是通过,I2C来传送!      感谢各位

楼主:
我想问下在I2C中传送中有个重新开始状态~~,这个操作和I2C的开始状态有区别吗

网友E:
看明白了 ,楼主是要给0x12的地址赋值为0x14

#define PL_COUNT (*(unsigned char *)0x12)
PL_COUNT = 0X14;
包含头文件即可

网友C:
我想问下在I2C中传送中有个重新开始状态~~,这个操作和I2C的开始状态有区别吗
引用 楼主:
这个你看协议啊. 起始信号和结束信号,两个连续的起始信号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