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函数,后面都在调用它,求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1-10-20):
void  DispStatSet (INT8U dig, INT8U bbit)
{
    DispCharBuf[dig] |= (1 << bbit);
}
它有什么功能?谢谢了。

楼主:
这是LCD驱动中的一个函数

网友A:
它的功能就是执行:DispCharBuf[dig] |= (1 << b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你看不懂C语言的运算符吗?
作用就是:DispCharBuf[dig]和(1 << bbit)执行|的运算后将结果送给DispCharBuf[d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您沟通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跟您沟通不了。
引用 楼主:

LZ果然是神一样的传说!!!

网友B:
这个好借是C中基本的与,移位运算啊,不会用了二个变量就不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在LCD驱动中有什么用 我要是问运算符犯得着上这来吗 我自己看书不行吗

网友C:
他的功能应该是把LCD设置为横向模式。

我的回帖多数只是猜测、估计、想象,建立在我现有知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上,多数都没有动手实际检验过,请观者斟酌采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在LCD驱动中有什么用 我要是问运算符犯得着上这来吗 我自己看书不行吗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LCD而不是LED呢?
为什么是LCD而不是UART呢?
为什么是LCD而不是KEY呢?

你问它有什么功能?它的功能就是执行这一个计算而已,其它的都是自己的事情,你想把它做LCD,它就是LCD,你想让它是LED,它就是LED,如此而已。

再次证明:LZ果然是一个神一般的传说,而且还是真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的问题问的不好,我现在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D:
LZ问问题的方式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