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卡、ID卡,指纹仪

楼主(2011-10-20):
现在项目中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人员通过身份验证成功后,才可进入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也会自动记录操作人信息。
这个身份验证功能需要用到IC卡、ID卡,指纹仪哪种最好最常用呢?还是组合来用?

网友A:
都可以实现,各有优缺点,哪个适用,关键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和要求。

网友B:
1、ID卡是只读其序列号的,安全性比较差,现阶段可以通过EM4305等卡片复制ID卡
2、IC卡 包括接触式IC卡 可非接触式 接触式如SEL4442这个安全性也不好 比较容易破译密码 非接触式IC卡用的比较多的是M1卡和我们的身份*,一个是ISO14443  TYPE A协议,另一个是TYPE B协议。这个安全性相对较高。
3、指纹一般是分光学和电容式。光学的国内的一半是只识别表皮层,这样的结果是可以做假,用橡皮泥都可以做假指纹。电容式的一半是识别皮下真组织层,这个安全性教高。
    以上简单说下,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具体看LZ怎么选择了。
    我给个建议,如果你选用单设备:你用13.56M非接触式CPU卡或者电容式指纹识别。

网友C:
建议非接触性的I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