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可控硅调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请教一个关于可控硅调压有效值的问题,为何调压过程中指针式电压表和数字电压表测得电压值不一样?50--200伏范围内数字表总是比指针表低20--30伏,220伏时测的都一样!到底哪一个测得准呀?

网友A:
因为有效值的原因,因该是读数大的更准的可能性高点。

网友B:
re LZ:

可控硅调压,输出应该不是简谐波(除非全导通,即调至最高电压220V有效值)。指针式电压表输出的是电压平均值,简谐波下是准的,否则就不准。数字表,内有校正,估计更可信些。

网友A:
LZ ,我的经验是,对比过普通数字表和真有效值表(Fluke187),测正常电压他们读数一样,
测非正玄电压时普通假有效值数字表一般都是读数偏低,所以才说读数大的可能更准一点。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标准的,我个人到是觉得测量基波信号大小的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