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28027 AIOMUX的安装中迷糊了

楼主(2011-10-20):
在安装AIO引脚通过SPRUFN3C控制一级中断引导的过程中有些迷惑。

看到DSP2802x_gpio.h文件中包含了一些项目的例子,我发现我应该能够按照以下方法安装AIO Mux
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2 = 2;
// AIO2 = A2 analog IN

然而,看看表SPRUFN3C,我不确定对于其它一些ADC如何管理它,比如AIO1 = analog IN
是不是应该是:GpioCtrlRegs.AIOMUX1.bit.AIO1 = 1

网友A:
我想要给的建议是看看TMS320F28027的数据手册。
你会看到的是,包含模拟输入的引脚同样可以配置成为数字输入输出,在AIOMUX1寄存器的位现场中。
尤其是看看表2-2,看看那些相关性。
那些模拟输入是奉献引脚,没有对应的位现场配置mux(多路复用器),因为没有mux(多路复用器)。

网友B:
对啊,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A:
嗯,二楼回答很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