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浪涌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大家好!
      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我是属于家电行业的!浪涌根据企标L-N 2.5KV, 5KHZ; L-PE 4KV,N-PE 4KV;
我想请问,实际N线与PE线在发电厂那边是连在一起的,等电位的! 那如果L-PE之间打浪涌 4KV,N与PE又是等电位的,那么L-N之间几乎也是4KV,  那对于L-N 2.5KV有意义吗?
      熟悉浪涌的高手能否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PE线有区域性,这是你脚下的地。由于地电阻和接地系统品质的不同,差异很大。

楼主:
实际设备接的地与发电厂的地之间存在电阻,但电压差按理也不会很高

网友A:
to 3L:

注意那是脉冲。

网友B:
搞清浪涌的来源你就知道了,提示:雷击感应。

楼主:
能不能讲的清楚些,谢谢!

楼主:
是不是我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实际中浪涌一方面来自雷击感应,假设L-PE之间4KV, L-N之间基本还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