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带节点多了就通信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0):
目前我做了一个单片机产品,选用的485芯片是MAX487,理论上可以带128个,通过工控机232口接和鑫(hexin)的232转485转换头,连接我的单片机产品通讯距离均在20米内,波特率4800bps,采用的是0.75的双绞线不带屏蔽,当连接40个设备时,通讯还能正常,可当连接到48个时通讯就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了,有的节点始终通讯不上,有的节点时通,时不通,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我设计的问题?图中为我设计的电路。

楼主:
补充一下现象,目前共带48个节点,有1~3个节点通过主机查询状态查询不上来(查询返回32个字节的数据,有时1个查询不上来,有时2个,有时3个,查询不上来的节点随机出现),其他节点正常,可主机对不正常的节点下发控制指令(约15个字节),不正常的节点能正常执行指令。如果我对任一个节点下发一个142字节左右的修改参数命令,则此节点瘫痪,无论下发任何指令都不响应,但当我剔除一半的节点后,无论下发任何指令,连接着的节点都能正常响应,以前通信不正常的节点也是如此,当我再把节点数恢复到48个,15个字节左右的通信又恢复正常,多字节的通信不正常,以前瘫痪的节点也恢复通信(指15字节及以下的指令可以正常响应,100多字节的指令下发后继续瘫痪),现在我确定不了问题症结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请专家帮忙分析一下,理清思路,谢谢。

网友A:
100多字节指令是一次发送吗?你的mcu缓存是多少字节呢?

楼主:
缓存字节数是够的,因为我带40台下发100多字节是没问题的,带48个就不行了

网友B:
驱动能力够?

楼主:
我现在也在怀疑,因为每个单片机用的是MAX487 能带128点,但是所用的232转485转换器,我不清楚能驱动多少个,品牌是和鑫(HEXIN)的无源转换器,现在我的疑问也是在这里了,暂时有源转换器还没到,无法做实验

网友C:
和鑫(HEXIN)的无源转换器 也可以自已加电源进去呀

楼主:
我再试试吧
7# lhzw2001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已在另帖中作答。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正如我怀疑的,普通的HEXIN转换头采用的485芯片是SP485不能带动100多个节点,更换转换器以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E:
光耦次级电阻这么大,难道没有问题么?反应速度应该跟不上。

网友F:
楼主的这种情况,需要看信号波形才能往下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4800bps没问题,你试试就知道了,再者通过计算应该清楚信号的迟滞性影响有多少,应该再加大一些以防止单板的损坏影响总线通信。

网友G:
唉.老了.
4800bps,48个节点,142字节左右的修改参数命令,不知道哪个从机轮到最后一个,算倒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