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AS5631启动计时

楼主(2011-10-20):
我们将PWM/AMP启动了约120mS,并且在120mS的间隔中发送了4500Hz的音调约70mS。我们大约2秒重复一次这个过程。我们使用PWM/AMP 芯片的PWDNRESET引脚来这么做。这一切都进行的很好。

然而,我们想要在120mS的间隔中最小化功率损耗,以此来降低PVDD的功耗。我们通过一个在启动TAS5631之前约50mS的延迟尝试了这一想法,但是在使用标准4.7uF电容的VI_CM开始时间大大长于50mS,所以这个脉冲被扭曲了。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变VI_CM /PSU_REF的电容值来加速这个开始时间到小于50mS,以此开避免这个扭曲呢?是不是还有其它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呢?
对于VI_CM要花这么多时间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当PVDD是开启的状态下,在标准EVM电路中的VI_CM花费约1秒的时间来建立是很正常的。缩短VI_CM开始时间同样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很可能会带来pop或click。pop或click的严重性取决于开始速度的增加。
    你可以通过减少C.VI_CM乘以1/2,1/4,1/8来进行评估。如果pop或click对于应用产品来说是可接受的,那么这么做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上水平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