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烧写用户程序

楼主(2011-10-20):
安装KEIL(UV3)插件,使得device里可选中颖8位MCU,项目里选例如SH89F52,程序仿真通过,生成hex文件,如何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A:
SH89F52/88F54/88F516也是40脚DIP51兼容,应该理论基本上可以直接在标准51板上运行

楼主:
那么,如何离线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B:
没试过啊

网友A:
可以用Pro-06离线烧写所有中颖单片机。

楼主:
Pro-06哪里买?

网友C:
Pro-06是量产烧写工具,还是很贵的

网友D:
可以用串口烧写,SLAB工具也行。

网友A:
你可以询问给你IC的代理商,SLAB工具是否可以送一套给你。

网友E:
是吗,成本咋样啊

楼主:
好的,我去问问

网友F:
用编程器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