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我在ISE中添加了chipscope    implement design时出现这个错误

ERROR:Pack:2310 - Too many comps of type "BSCAN" found to fit this device.
ERROR:Pack:18 - The design is too large for the given device and package.
   Please check the Design Summary section to see which resource requirement for
   your design exceeds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device.

怎么个意思?

网友A:
你的设计的占用资源超过了器件容量

网友A:
添加chipscope也是要占用资源的

网友A:
另外,没有chipscope的时候你综合出来的资源占用率是多少?

网友B:
另外,没有chipscope的时候你综合出来的资源占用率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个哥们问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
另外,没有chipscope的时候你综合出来的资源占用率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辛苦AutoESL了

网友B:
我在ISE中添加了chipscope    implement design时出现这个错误

ERROR:Pack:2310 - Too many comps of type "BSCAN" found to fit this device.
ERROR:Pack:18 - The design is too large for the given device and  ...
引用 楼主:

兄弟,明显是资源超了,别选那么深的深度

网友A:
辛苦AutoESL了
引用 网友B:

哈哈,彼此彼此

网友C:
你这个是怎么插入的?你是不是插了两个ICON?或者你在代码里是不是访问了JTAG内部端口?或者你是不是同时用了VIO?
这个错误是说你用了两个BSCAN,这个东西是在ICON里面的,你最好只用一个ICON。

网友A:
你这个是怎么插入的?你是不是插了两个ICON?或者你在代码里是不是访问了JTAG内部端口?或者你是不是同时用了VIO?
这个错误是说你用了两个BSCAN,这个东西是在ICON里面的,你最好只用一个ICON。 ...
引用 网友C:

正解啊,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你这个是怎么插入的?你是不是插了两个ICON?或者你在代码里是不是访问了JTAG内部端口?或者你是不是同时用了VIO?
这个错误是说你用了两个BSCAN,这个东西是在ICON里面的,你最好只用一个ICON。 ...
引用 网友C: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