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中怎么走蛇形的差分线啊?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10-20):
(无正文)

楼主:
我已经设置好差分线了,会走差分线,但不会走蛇形的 差分线,蛇形线也会走,但是两种的结合是蛇形的差分线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很简单的,直接交互式差分布线,或者布完后差分等长调整。
我一般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