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2LE5A60S2单片机驱动PMOS SI2301

楼主(2011-10-20):
请教STC12LE5A60S2单片机驱动PMOS SI2301,我能启动PMOS,但是开启时间过长。请教怎么配置端口。谢谢

D接负载
S接3.3V输入
G接单片机P0.3

谢谢。

目前如下配置,能启动。但是启动时间非常长。 谢谢
P0M1=0xff;
P0M0=0x00;
POWER=0; //3.3V供电允许
P0=0X00;
POWER=0; //3.3V供电允许
P0=0X00;
POWER=0; //3.3V供电允许
P0=0X00;
delay1ms(100);delay1ms(100);

网友A:
估计端口没有配置对,要推挽输出。
注意仔细看H文件里P0M1/P0M0的地址定义是否和数据手册的一样。
STC的有些规格书有错误的,P0M1/P0M0经常颠倒。

楼主:
是一样的。还是不对。理论上PMOS只要是GS是低于他的开启电压就可以很快开启。而且
电流又不大。现在总是不能快速开启。导致后面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
是一样的。我配置成推挽还是不对。理论上PMOS只要是GS是低于他的开启电压就可以很快开启。而且
电流又不大。现在总是不能快速开启。导致后面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
这个回复怎么不能实时更新,害我一下回这么多。

网友A:
测试一下P03的电压。

网友B:
不知LZ的开启时间有多长?还有就是P03是直接接G极还是串的有电阻,还是上个图吧。不知道G加的有上拉电阻和其他元件什么的么,后级负载什么样,你只说开启时间比较长,不好分析